产品运输过程会出现打横的状态

楼主(2018-10-08):
      目前有一金属圆柱形产品需要通过皮带线传输,产品尺寸:长度约70mm,直径约20mm;皮带线长度大概1.5m,产品两端有挡边,问题:有时候产品在传输过程中会出现打横的状态(如图),概率约  万分之一 ,   设备已经调试了好几个月了 ,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求各位帮忙出主意,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8-10-8 12:34):
补充说明:产品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很多时候是分开的

补充内容 (2018-10-8 12:36):
产品一打横,就已经产生影响 , 来不及剔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打算先用这种皮带试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用这种加挡板的皮带...

网友A:
镂空?翻滚了就掉出去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最优解

网友B:
皮带上加横向的挡条,根据你的需求提供给做皮带的厂家,厂家会做好皮带发给你的

网友C:
挡边高度过半径了吗?两边间隙多少?
1.减小间隙加高挡边
2皮带是什么样式的?可以考虑带沟槽的试试

网友:
可不可以做一个挡板

网友D:
前面上料工序是怎样的?如何理料的?

网友E:
试下在产品上部隔段两端加重力阻挡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镂空?翻滚了就掉出去怎么样

横转过来会影响后面的工序,目前不允许出现一个横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上加横向的挡条,根据你的需求提供给做皮带的厂家,厂家会做好皮带发给你的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设备输送部分结构如图,电机装在底下,皮带加横档条加不上,设备空间受限,电机无法移到两侧,大的改动现在领导也不会同意了

网友:
皮带中间镂空,单边长度小于产品宽度的一半,有斜的就会掉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挡边高度过半径了吗?两边间隙多少?
1.减小间隙加高挡边
2皮带是什么样式的?可以考虑带沟槽的试试

高过半径约2.5mm,Z想也有挡板,两侧间隙试过调小,产品容易卡住,现在单边间隙约1到1.5mm

皮带是有很多小凸起的那种

网友F:
打横是物件接触到挡边,一端被阻挡,另一端继续前进才出现的,所以在进料上考虑加对中装置,将物件排放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下在产品上部隔段两端加重力阻挡装置。

已经加了几个软硅胶阻挡,有效果,但是没法做到100%

网友(点评):
软硅胶的阻挡间隔设置的恰当吗?

网友(点评):
另外,软硅胶抬起回位的响应时间够吗?打横的原因。。。

网友(点评):
侧挡边用滚轮板,减少摩擦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镂空?翻滚了就掉出去怎么样

不是空的,横过来不会掉下去,会有别的影响

网友(点评):
LZ你没看明白别人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皮带镂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横是物件接触到挡边,一端被阻挡,另一端继续前进才出现的,所以在进料上考虑加对中装置,将物件排放整齐 ...

原因说的没错,皮带走不了那么直,加对中也不能保证后面不会横,产品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很多时候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上料工序是怎样的?如何理料的?

前面工序是一个气缸推出

网友(点评):
关键你产品没有连续性,在一楼就应该交代这个情况。皮带可以加横板做成槽;若不想改皮带机构,就在后面加个剔除机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几个软硅胶阻挡,有效果,但是没法做到100%

硅胶就像一个刷子靠本身弹性 拨正产品,效果是有的,   好的时候打横概率 只有  十万分之一   ,   关键我们这一个都不能横,情况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说的没错,皮带走不了那么直,加对中也不能保证后面不会横,产品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很多时候是分开 ...

LZ应该把“产品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很多时候是分开的”,补充到一楼描述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空的,横过来不会掉下去,会有别的影响

看错意思了, 只要一横过来就已经短路了,横的过程是慢慢斜过来的

网友:
皮带订制,加挡板

网友:
下部是运输的,那就在上部的左右两端增加若干个弹簧式的卡扣,有打横倾向的时候就自动扶正了。

网友:
找些类似筷子的圆棒,间隔四五十公分在皮带上粘一个,固定牢,应该能解决打横

网友:
这种输送凸起的2MM太低了, 不然无法限制自由度,圆柱会旋转出现打横现象。是有槽口间隔的皮带输送的,每个圆柱对应一个槽口,这样输送才不会出现打横现象。我没做过这样的产品,但是看过一本自动化书上就这么说的,而且还有示意图。

网友:
输送带加隔板,这种在纱管的输送中运用很多,你可以查下相关资料

网友:
皮带上焊挡边   挡边不用焊整条  分段焊  底下压辊上套个尼龙轮   轮子压着皮带

网友:
只在入口处加一段挡块  后面的取消掉可以么

网友:
你这个有2MM的凸台,你可以在皮带上面在加一层随动皮带,限制住物料的Z向位移,不让物料从凹槽里跑出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得这个打横主要的原因是物料俩侧与皮带俩侧的导向槽接触所导致的打横,当然皮带挡板也是需要增加的一部分

网友:
链条加上挡板输送,轴类这种情况输送本身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两边的档板去掉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过挡板传送带,这类传送带上面有粘接而成的挡板,可以防止你所说出来的异常情况。

网友:
特殊皮带,带横条,很好用。

网友:
在平皮带上怎么可以定向圆柱体呢?

网友:
同步带试试

网友(点评):
我也经常把我同步带翻过来用。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样运输圆形产品,更应该容易前后倒?这个应该与长径比有关系。或者换一个方向长头朝前,就不会翻转了。(不过这个需根据产品形态来)
昨天看到了,没有想到什么办法。晚上无意中冒出一个想法,今天来回复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1.产品为金属,是否能被磁吸,如果可以的话,在皮带下面装永磁铁或左右挡条上装。
2.楼主采用带前后挡块的皮带,上下料是否顺畅?

网友:
买个同步带 反过来装 就可以了

网友:
增大摩擦力呢,是不是太光滑了,容易滑动

网友:
有没想过用磁力传送带,永磁的,产品就能够稳定点了

网友:
皮带稍微有点凹槽就不会恒过来,把同步带翻过来那种就可以了,不需要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