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脚螺栓的六轴机器人底座校核

楼主(2018-10-08):
小弟初次工作,老大要搞个六轴投篮机器人,无奈不可以打地脚螺栓,想设计个底座,以免机器人投篮时倾翻。特请教各路大神,有没有合适的底座校核方法或者实例以供参考?

网友A:
博众做过,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众做过,你搜一下

请问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B:
有一个脚对地最小压力值—就是校核一下在作动作时某个脚对地面的压力不能小于一个值。比如设备重量分担到各支撑轮,作动作时各轮受力综合分析,不能 小于一个数值。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脚对地最小压力值—就是校核一下在作动作时某个脚对地面的压力不能小于一个值。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四个地脚,选择其中的而某一个为支点,假设在某个极限位置,机器人各个部位的重力所产生的的力矩与倾覆力矩的比较。但是,我卡在了这个倾覆力矩怎么计算或者怎么得到。希望你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四个地脚,选择其中的而某一个为支点,假设在某个极限位置,机器人各个部位的重力所 ...

对不起,俺不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吗?

www.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baidu.com

以下是我找到的文档,你可参考一下,我看得不太懂,希望我们有更深层次的交流,谢谢

7自由度机械臂底座计算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2cc9fa700740be1e640e9a3e.html

网友C:
这个根据机械载重公式算出来的,首先要知道重心得位置。

网友D:
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机械载重公式算出来的,首先要知道重心得位置。

在用力的合成知道重心的位置后,怎么校核?由重心所产生的力矩与什么相抗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可以

兄弟,可否再发一遍这个图,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无法加载了,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我怎么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