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输入法兰式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8-10-08):
准备用这个做毕业设计,图在下面。有大佬知道这个输入法兰在变速箱里的用途么?我在网上没找到具体的相关资料,先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法兰和电机连起来

网友:
减速机的输入端是采用法兰结构与电机连接的

网友:
连接、固定及安装时起点导向作用

楼主:
变速箱里的东西

网友:
两个不同部分的导向链接固定作用。

网友:
变速箱的动力输入端,需要和动力机相连接,动力机要选择输出法兰形式的。

网友:
做机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