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设计大神请教一下

楼主(2018-10-08):
对方提出一下要求:
所有管接头、快插接头、丝堵都为英制螺纹。若用到锥螺纹(比如:R螺纹)必须先获得控制工程师的批准。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使用生料带和密封剂。
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是直接用英制螺纹连接吗,单纯的螺纹连接能保证不漏气?

网友:
都加生胶带,锥螺纹好像可以直接用,其它的加生胶带有时候都漏气

网友A:
哪家单位的啊!要求这么苛刻.气路中怎么可能不用到生胶带或者密封剂的.
现在的情况,你可以直接问下客户.他们那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或者是为什么不让用生胶带或者密封剂.一般客户有特殊要求,他肯定是见过的.
然后你可以通过改材料的方式来解决.例如金属和塑料组合,在装配的时候把塑料的螺纹拧变形.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手艺达不到,就加热.
多和客户沟通.一般客户不会刁难供应商的.

网友:
可以单纯使用使用螺纹连接。 用生料的基本都是G 螺纹, 属于非密封的圆柱螺纹。

网友:
当然没问题了,有些半导体设备就是严禁使用生料带的,怕万一进入管路里面,对管路造成影响,你买大品牌的接头,肯定完全可以密封,估计90%的工程师都是错误的以为锥管螺纹也要加液体密封胶或者生料带,实际是错误的理念,一部分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我用SWAGELOK的接头,就完全不用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密封,平时车间用的接头对丝也都用生料带和密封胶。

网友:
管螺纹分为非密封性螺纹和密封性螺纹,  G 螺纹为非密封性螺纹,需要配合O型圈,生料带,密封胶,或改良结构使用; R 螺纹为密封性螺纹,可能直接使用。

网友:
客户不过分。

网友:
如上面大神所说,基本都是这样的,一般G螺纹气动接头也都自带密封剂,我们曾做过一些精密检测或者洁净设备也是不让用生胶带的,尤其带吹气机构的设备!

网友:
NPT螺纹,可以不用生料带。另外也可以上smc找找看。

网友:
那就都用55°牙形的椎管螺纹吧,螺纹副本身具有密封性。

网友:
可以用G螺纹、公制M螺纹等加O形圈、密封垫等。

网友(点评):
如果对方认为O型圈、密封垫之类的材料有可能老化碎裂后进入管路,不允许使用,怎么办? 提出这些要求的,很有可能这样想的

网友:
选进口的密封螺纹,是可以保证密封的。

网友:
管螺纹标记解析 气路的接头和液压的标注方式是一样的,G和R的配合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其实按标准锥螺纹是可以什么都不用就达到完美密封的,不过国内厂家大多质量不行,英标Rp似乎精度更高
要么是有特殊要求,采购件也有要求;要吗就是个不懂装懂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单位的啊!要求这么苛刻.气路中怎么可能不用到生胶带或者密封剂的.
现在的情况,你可以直接问下客户.他 ...

初步猜测是用到高辐射的场合,生料带在高辐射下会裂解

网友:
NPT不能没有生料带,NPTF可以

网友:
肯定要增加生料带的。

网友:
我理解为这是向精密度和公差配合精度以及加工工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网友:
加工的螺纹能达到标准要求,可以不用生料带或者密封胶就能起到密封的作用。通常我们在锥螺纹连接中使用生料带或者密封胶,是因为加工的螺纹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密封性能也就差一些。

对于一些精密的、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气动元件是不允许使用生料带或者密封胶的。

网友:
直管螺纹气动接头 有直接带密封的,不需要额外安装O圈

网友:
合格产品一般都能,但诟病的是国产接头的螺纹精度,有些真不错,有些真的是很尴尬,良莠不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