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压力传感怎么做才能精度大概达到国外相同产品的精度

楼主(2018-10-08):
国外有种压力传感器,精度很高,达到0-5mv。国内的类似产品也能达到这个精度,但是因为国内的加工问题,传感器可能左右两边不均匀,受力时两边变形不同导致误差很大。想问下大神们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楼主:
刚毕业的小白求助

网友A:
是否可以靠增加垫片调节保证两边位置相同,从而减小误差。

网友B:
楼主做压力传感器的,好专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压力传感器的,好专业的东西。

只是用到了而已,刚毕业哪里那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靠增加垫片调节保证两边位置相同,从而减小误差。

不知道两边那边变形大,两边都加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好像也不行。不知道国外是怎么加工的,那个金属变形误差很小。非常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