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螺杆的头端螺纹的长度一般如何标识会比较专业? 附图

楼主(2018-10-08):
局部螺杆的头端螺纹的长度一般如何标识会比较专业?参考什么样的标准。谢谢各位。附图

注:现在的标方法是如下的,但从图片可以看,标注的地方只是尾部螺纹的部分。

网友:
这样画可以,不过一般用示意图;

不要纠结尾部,加个公差控制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会将螺纹牙型画出,你在图纸上所标注的螺纹长度均为有效长度,是不含螺纹收尾的长度

网友:
按图标机械制图画螺纹,牙顶粗实线,牙低细实线。

网友:
图纸上螺纹采用简化画法,不用画出螺纹牙形细节,只需要标注出螺纹大径、螺纹旋合长度和螺纹的公差等级代号。

网友:
你真要有这么高的要求,那你就吧退刀槽给画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