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零件多用于什么设备上

楼主(2018-10-08):
x46cr13不锈钢材质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台阶定位夹具上面的吧?

网友B:
看着像某种大型设备上的一种垫片,公差很大,设备的精度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某种大型设备上的一种垫片,公差很大,设备的精度也不会太高

有点像是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