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全自动四角边封箱机时,四个角应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2018-10-08):
大神们好,想问一下要完成如图所示的封箱,在箭头所指的左边关键点机构应怎样设计比较好。

网友:
角边封箱机是采用即贴胶带对纸箱的与前进方向平行的八个角和四条边封口,经济快速、操作容易、保养简单,随意调校不同大小的纸箱,封箱平整、规范、美观,同时完四个边的封箱动作;全自动角边封箱机通常和一字型封箱机搭配使用,通过90度转角机转向角度,从而完成上下一字型与四角边封箱。楼主可以参考此设计原理,

网友:
自己动手多封几个箱子找出窍门儿,然后让机械做得跟你做的一样或者更好。

什么时候,你一个人能不手忙脚乱地,且漂漂亮亮地封好10个箱子,你也就不会出来问了。

用什么机构?知道动作规律了,机构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A:
仔细看看这个视频,或许能有启发。

<embed src="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i0782tamvy2&auto=0"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这个视频,或许能有启发。

这个真心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