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12MoV的加工性能如何?

楼主(2018-10-08):
  如题,没有接触过这种材料,小弟想问问这种材料好不好加工?费不费刀具?加工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诸位大侠!

网友:
材料淬透性好,也就是说加工时以风冷为主。不然会越加工越硬。水冷的不要,除非是车床加工,转速不能低可以水冷。Cr12MoV是国产仿日本skd11材料,属于模具钢。但是热处理效果没有skd11好。

网友(点评):
兄弟对热处理很了解哦,是学热处理的吗?

网友:
这种材料是冷作模具钢,一般都会真空淬火,淬火完后十分的硬!

网友:
热处理之前,没什么,热处理之后HRC60左右,最好采用研磨,车和锣也是可以的,选刀HRC65°就好了

就是JIS标的  SKD11   这个材料也分很多种的

网友:
冷作模具钢,Cr12MoV多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形状复杂、工作负荷较重的合种模具和工具,未热处理前的加工性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