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个顶部旋转90°可以锁紧轴的锁紧结构

楼主(2018-10-08):
新设计一个产品,boss说要仿照国外设计这个快拆装置。。一直没弄清楚这个锁紧原理,求助大神讲解一下。

右边的这个轴插入,顶部旋钮90°锁紧(带有阻力,防止在震动的时候掉落)

这个是谷歌找到这个产品其他部件的框架。

问题,这个锁紧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类似的结构或者产品可以参考的,求教!

网友:
可能是抱紧机构

网友A:
自己先观察插进去的轴表面,都有哪些特殊特征?

另外,跟老板说:仿造,最快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买一个,然后拆。

网友:
插进去的轴端面应该是圆弧的吧

网友:
应该是斜坡,越转越紧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斜坡

网友(点评):
凸轮可能有,用于升降

网友B:
轴上有一圆弧槽跟一横槽,带一类似密封圈,横槽可能是定位并防转的,圆弧槽可能是嵌入某一物件防脱的(靠摩擦抱紧可能性不大),我猜想可能是C型自锁快速接头一类结构改进的,插入方向跟C型自锁快速接头相反,所以后面需要一道密封,按图片比例装一个这样的结构空间是够的,最好看另一端孔里面的特征,或者买一个拆,比在这里瞎分析靠谱多了.

网友C:
不会是靠钢球卡入前面的环槽内来轴向定位的吧,径向靠前面的轴和孔完成。
楼主不想说图片上的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观察插进去的轴表面,都有哪些特殊特征?

另外,跟老板说:仿造,最快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买一个, ...

真的是大实话!最省时,最捷径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观察插进去的轴表面,都有哪些特殊特征?

另外,跟老板说:仿造,最快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买一个, ...

对的,能拆一遍就清楚了,国内用这台设备的基本上没有,买一台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靠钢球卡入前面的环槽内来轴向定位的吧,径向靠前面的轴和孔完成。
楼主不想说图片上的是什么东西吗 ...

我也猜测可能是钢球卡入环槽内卡紧轴,依靠轴上那一条导向槽导向定位。这个产品是一个在水下摄像的小机器,轴前面是一个摄像头,所以这个要IP67防水级别,那个密封圈就是密封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有一圆弧槽跟一横槽,带一类似密封圈,横槽可能是定位并防转的,圆弧槽可能是嵌入某一物件防脱的(靠摩擦抱 ...

对的,横槽是导向作用,圆弧槽是是锁紧结构用的(就是这个搞不清楚),后面的那个黑色是密封圈防水的,这个产品要ip67防水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半圆橡胶环,拉开,压紧。

楼主:
补几张图片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D:
汽车鼓刹的方式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的方法多了,
不过有一点不理解,那个90度的旋钮为啥做成那个样子?可以揭起来,那也没啥意义啊。

网友:
本来看开头只想到了凸轮,后面看到那么多大佬的分析,真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鼓刹的方式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的方法多了,
不过有一点不理解,那个90度的旋钮为啥做成那个样子?可 ...

你好,请问能详细说一下吗,因为空间不够,做不了太复杂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能拆一遍就清楚了,国内用这台设备的基本上没有,买一台成本有点高

我见过的类似事情,老板不买或不敢买,不是因为成本高,而是对项目的成功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山寨团队”信心不足而已。

而,这种老板,往往忽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项目成功与否,老板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想,占太大的比例了。

换句话说,怕本儿回不来的心态堵住了买一台去接近成功的想法。

再换句话说,压根儿就没想投入太多,却想着能很快数到钱。

从国外买过来昂贵的设备,拆得稀里哗啦,也没认真记录拆卸前后的每个状态,装不回去的,我也去帮过一次。

网友:
可能是抱紧结构,买,拆。

网友:
看右边的轴上,由卡槽

网友:
什么都买拆,要你们这些设计师干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上有一圆弧槽跟一横槽,带一类似密封圈,横槽可能是定位并防转的,圆弧槽可能是嵌入某一物件防脱的(靠摩擦抱 ...

感觉横槽是某个导向 功能,圆弧槽是类似于卡簧结构的,密封圈防止润滑油泄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