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怎么减少同步带轮传动噪音(高速)

楼主(2018-10-08):
现在的机械机构是以倍增的方式 让绕线轴达到4-5W的转速, 大同步轮带动小同步轮,当转速达到4W的时候 噪音就很吵了。

网友A:
用的什么轴承?动平衡怎么样?

网友B:
你的带轮多大?我看这个转速下是该考虑是否适合继续采用同步带传动了。

网友:
40000r/min以上?没应用过这么高转速,厂家应该有最高容许线速吧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的转速的。见识有限,这个真帮不了你。

网友:
用调心轴承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轴承?动平衡怎么样?

用的陶瓷轴承,可以达到六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带轮多大?我看这个转速下是该考虑是否适合继续采用同步带传动了。

小带轮直径差不多18的样子,与大带轮传动比是8.3比1

网友:
我7k转已经很响了,同步带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带轮直径差不多18的样子,与大带轮传动比是8.3比1

线速太高了。

网友:
这个转速太高了,没见过这么高的转速。这个带轮估计不行。

网友C:
同步带和同步轮如果快速啮合时可能会把空气带入。你可以考虑换一种齿型的同步轮和同步带。

网友:
同步带最高线速度好像大约30-50米/秒,你这个计算一下线速度吧

网友:
速度太高,更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和同步轮如果快速啮合时可能会把空气带入。你可以考虑换一种齿型的同步轮和同步带。

现在用的mxl型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把同步轮的齿还钻了消气孔    还是不行

网友:
同步带背面带槽可降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