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遮阳伞的机构简图

楼主(2018-10-08):
就是这种的,刚学机械原理,还不怎么会,求一波指导,谢谢

网友A:
遮阳伞需要合起来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要合起来的。就是使用时不用合起来,运输安装也应该需要合起来的吧。

网友(点评):
谢谢!再想想那个机构的工作。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伞内部的图片是这样的

伞的开合是通过支架上的摇把控制的(连接伞的杆件应该是空心的,摇把连着绳索),画机构简图需要把伞内部与外面控制角度的机构都画在一起吗,怎么表达这种,还是分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遮阳伞需要合起来吗?

需要合起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伞骨结构与外面的装置结合起来画,还是说分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