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的接触角是如图画的这个角吗

楼主(2018-10-08):
角接触球轴承的接触角是如图画的这个角吗,如果成对安装,不管面对面还是背对背,轴承中间需要安装隔片把两个轴承隔开吗

网友:
接触角为径向平面内球和滚道的接触点连线与轴承轴线的垂直线间的角度,两个内圈不接触可以不用隔片

网友:
图中那个角没错!接触角是指滚动体与滚道接触区中点处滚动体载荷向量与轴承径向平面之间的夹角。一般滚动体载荷作用在接触区的中心与接触表面垂直,所以接触角即指接触面中心与滚动体中心的连线与轴承径向平面之间的夹角。这是定义。简单说就是滚动体和接触点连线与垂直于旋转中心线之间的夹角。

角接触轴承可以是单列也可以是双列使用。

网友:
角接触不用隔开啊

网友:
无需隔开

网友:
所有精密轴承在出厂前都测量了游隙等一些参数,不是万能配或者本来成对安装的轴承,安装师傅会测量轴承内外圈差加隔圈调整间隙的。进口的万能配轴承和已经配对好的成对轴承这些已经符合精度要求的轴承之间不需要加隔圈

网友(点评):
进口万能配,只有基础预紧值要求。具体使用,要看你工况 有些场合还是要调整 开达到工况预紧值的,比如,类似于SKF有一个关于调整预紧值和高度差的表 根据表上提供的突出量差值 可以人为调整轴承最终的使用预...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能隔开。
好预紧。

楼主:
|MATRIXIV发表于 10-09 00:32接触角为径向平面内球和滚道的接触点连线与轴承轴线的垂直线间的角度,两个内圈不接触可以不用隔片
就是图上标准的角度嘛

楼主:
两个轴承不隔开的话,预紧的时候内圈或者外圈不是要挨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轴承不隔开的话,预紧的时候内圈或者外圈不是要挨着。

是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