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字体结构

楼主(2018-10-08):
打算用激光割割一个标识牌,先固定到工装框上,然后沿字体轮廓喷漆,最后取下标识牌。以dxf格式将文字导入激光割进行切割,但是出现的情况却是下图这样。该对字体进行如何调整呢,或者可不可以转换成某种字体结构,使得字体部分不脱落。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使用连筋字体,或者手动打断封闭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SW镂空转DXF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连筋字体,或者手动打断封闭

还真有连筋字体,学习了。

网友:
连筋字体。

网友B:
求教连筋字体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连筋字体,或者手动打断封闭

一直在找这种字体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连筋字体在哪?

搜索,有在线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