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切割定位的请教

楼主(2018-10-09):
如图,黄色部分假设是原先就固定在激光切割床子上钢板(也可以是别的板子,厚度2mm),绿色部分是在加工中心已加工完成的定位工装(厚度大概20mm~30mm,长宽先预定在300mm,如果能越大会更好)
黄色部分的钢板是在一块大板子,用激光切割割出来作为基准,让绿色部分的工装靠紧定位。那么问题来了,想请教大佬们,绿色部分的工装定位误差会有多大,能不能保证位置度偏移小于0.1mm。

网友:
这个跟绿板自身精度有关,也跟黄板自身精度有关,另外不知道你这个尺寸多大,尺寸太大的话过定位就太明显了,肯定影响定位精度,另外不知道选激光切割的原因是什么,感觉不如线切割加工,加工前去应力

网友(点评):
绿色工装里面的圆孔是φ30的。选用激光切割时因为要切割的工件时八个对称的孔组,使用线切割成本会很高,效率应该也怎么样,我们这么还需要加一序穿线孔

网友:
如上所说完全取决于你板子自身的精度了,
还是点定位靠谱些。

网友(点评):
绿色板子使用加工中心,位置度应该可以保证2丝,黄色的板子使用激光切割(平面度应该可以保证2丝)避免第二次定位。如果要点定位,因为是批量,工装应该怎么设计呢,而且点定位也是靠人肉眼看,效率感觉会比较低

网友A:
激光切割无法满足要求。有几点要说明的,你要把加工的产品发出来,工装也需要加过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无法满足要求。有几点要说明的,你要把加工的产品发出来,工装也需要加过气孔

图为激光切割出来成品,因为是样件,所以现在是一个一个定位做的,对称度也不是很好,只能勉强满足±0.1的要求,做出来还有类似焊疤的东西,还需要后序清理;成品外径φ30 切割部位,大的R17,小的R11。另外过气孔这个没有考虑到,谢谢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为激光切割出来成品,因为是样件,所以现在是一个一个定位做的,对称度也不是很好,只能勉强满足±0. ...

你可以用中心孔定位,激光切割2mm应该不会有毛刺,可以改进一下激光切割工艺,我们厂里750W激光切割机,做不锈钢3mm以上板会有毛刺

网友(点评):
你这小物件保护气体冲击震动会比较明显

网友(点评):
工件不是不锈钢的,是20号钢; 中心孔定位,这个我觉得是个好思路,谢谢大侠; 切割工艺这个...因为这是委外加工,我们这边也不了解,最多也就能想想工装

网友(点评):
既然是委外加工,你就把要求告诉供应商,让他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