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轴承冷缩系数怎么算?

楼主(2018-10-09):
有一组轴承检测尺寸公差没问题,轴承座尺寸公差没问题,但是一批轴承中个别轴承安装外圈进入轴承座出现卡滞现象是什么原因?(轴承安装流程不变),另外轴承冷缩系数是怎么算的?谢谢大神

网友:
与这个“轴承冷缩系数是怎么算的”没关系。

网友:
间隙还是过度配合

网友:
猜测啊:
1、孔或轴有一个扁了,测一下跳动。
2、中心轴偏了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放在轴承座里的时候,有个别轴承外圈卡滞,装不下去

网友A:
单个零件的尺寸和公差是否超差了?如果是材料的冷收缩引起的问题,不可能是个别出现此问题,而应该是一批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零件的尺寸和公差是否超差了?如果是材料的冷收缩引起的问题,不可能是个别出现此问题,而应该是一批都 ...

对,现在我们也很诧异,以前从未出现,单个零件的尺寸都合格,核算也没问题..整批次一百多套就四套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轴承装配需要内外圈与轴孔之间的有效配合,边配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