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算齿轮的进来给看看

楼主(2018-10-09):
从齿轮参数上看是英制齿轮,算了几次都是按参数表算不出图中标注的齿顶、齿根圆。
朋友说对方用DP11的刀干过这个齿,问题出在哪了?
会算齿轮的给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Mt=2.309,Mn=Mt*cosβ=2.27,算下来齿顶圆大于标注尺寸,这是做了角度变位吧

网友(点评):
参数里没提变位的事,一定是那边出了问题

网友:
不是英制齿轮吧?英制齿轮压力角是15°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采用负变位,变位系数为-0.92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负变位,变位系数为-0.9246.

如何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负变位,变位系数为-0.9246.

这么大的变位系数,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关键是有理有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负变位,变位系数为-0.9246.

根据公法线长度及跨测齿数用kisssoft算出来的,齿顶圆直径也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