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脱粒机的疑问

楼主(2018-10-09):
脱粒机应该是用滚筒把米粒的壳搓下来(其他如剥瓜子、核桃也是一样)
但是米粒有大小,大米粒怎么不压碎?小米粒的壳应该搓不下来?
谢谢!

网友:
拆过脱粒机了吗?里面的空间很大的,不可能出现“压碎”的情况。楼主自行百度下脱粒机的原理吧,我就不复制粘贴了

网友:
不用谢,反正我也没帮你。

网友(点评):
说点有用的

网友:
俗称碾米机,主要靠谷物颗粒自身之间的摩擦去皮,小时候自家吃的米都是自己拉去碾的。

网友:
脱粒机是用来将籽粒从谷穗、稻穗、麦穗、豆荚、玉米穗等上面剥离下来的机具。它并不能够把籽粒的外皮脱掉。
碾米机才是用来去除籽粒外皮的机具。如谷、稻等。

网友:
压碎与脱粒是两个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