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驱动板的包装方式

楼主(2018-10-09):
用在AGV小车上的驱动板,谁清楚这是什么工艺?

网友A:
壳体显然是铸造,但插座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体显然是铸造,但插座怎么装进去的?

是塑料的

网友:
塑料的会不会容易坏呀

网友B:
好像是上下两块塑料板合起来,四周有嵌入的螺钉,内部应该设计有电路板,把对外接口用插针和插孔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上下两块塑料板合起来,四周有嵌入的螺钉,内部应该设计有电路板,把对外接口用插针和插孔引出。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