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这个跳动公差基准A标在哪里合适?

楼主(2018-10-09):
(图片)

网友:
我觉得标在100直径上比较好。

网友:
标在40的内孔上也没毛病

网友:
主要看你想标的跳动对应的基准在哪里,或者说,这个外径或内径,哪个是实际定位用的,需要严格保证的。

网友:
φ40 这个尺寸上,或中心轴上, 前者比较合理。

网友A:
很明显,标注在内孔上,相对于外圆,内孔加工难度更大,所以在工艺上优先加工。并且以此为工艺基准,控制其他相对容易通过加工实现的外圆。

网友:
40的孔把

网友:
直径40的孔

网友:
看实际的基准面

网友:
标在内孔上比较好,检测的时候可以撑着内孔测量外圆跳动

网友:
照猫画虎 不明就里 应付了事 不求甚解=一无是处

网友:
40孔上,尺寸基准与测量基准一致

网友:
想对内孔说的吧

网友:
圆跳动分为径向圆跳动、断面圆跳动和斜向圆跳动,图片中有一个径向圆跳动和斜向圆跳动。基准标注在40、100、60处都是可以的,但要和尺寸线对齐,因为其表示的是轴线。
另外就是精度的问题了,0.02表示七级公差,一般的车床都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热情指点!

网友(2019-03-14):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标注在内孔上,相对于外圆,内孔加工难度更大,所以在工艺上优先加工。并且以此为工艺基准,控制其 ...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