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废料压成块要多大的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8-10-09):
要做台铝合金废料压块机,液压的。机器出力这块我不会算,想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压完后的废料块的尺寸是600*800*600,单位是毫米。

网友A:
你可以做试验啊,铝合金废料本身就很宽泛,计算出来的也不一定适用你的产品。实验数据不一定要按实际尺寸,可以做几组小的,根据压力表计算实际压力,再类比过去,留好余量。

网友B:
挤块机有专门厂家制作的,直接选用即可,要是确实需要自己计算,你可以参照厂家样本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试验啊,铝合金废料本身就很宽泛,计算出来的也不一定适用你的产品。实验数据不一定要按实际尺寸, ...

这个可不敢做实验,吨位小了,一台机器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块机有专门厂家制作的,直接选用即可,要是确实需要自己计算,你可以参照厂家样本照葫芦画瓢

我去找找看,谢谢大侠指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不敢做实验,吨位小了,一台机器就浪费了。

你没有其他的压机么?自己焊个模子,把料填进去压一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其他的压机么?自己焊个模子,把料填进去压一压不就知道了?

库存标准机的台面没这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库存标准机的台面没这么大的。

根据试样面积计算单位压强,然后再根据实际的面积,计算需要多少压力就行了,同时查查铝屈服强度,这个强度应该比上面那个大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试样面积计算单位压强,然后再根据实际的面积,计算需要多少压力就行了,同时查查铝屈服强度,这个强 ...

??

网友:
如此看来最好是找相关产品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按受压面计算面积,高度不用管,高度是由行程决定
铝屈服强度约15~20MPa,你的压块截面是600X800,面积0.48平方米,那么需要9600kN压力,大概1.2~1.5吨的压机应该就可以了吧
实际需要力可能会小点,因为只要把铝块压实就可以,而这个是把铝块压扁了,这个就需要行业经验或者实验了

补充内容 (2018-10-10 08:53):
单位换算错了,结果应该是960吨

网友(点评):
要是按照你这种计算,楼主要凉凉了

网友D:
这种东西市场上有卖的好像叫液压打包机,也不贵,能压200L的那种大油桶压你这个绰绰有余,自己做不见得比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市场上有卖的好像叫液压打包机,也不贵,能压200L的那种大油桶压你这个绰绰有余,自己做不见得比买 ...

是的,市面上有卖,我是想多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受压面计算面积,高度不用管,高度是由行程决定
铝屈服强度约15~20MPa,你的压块截面是600X800,面积 ...

960吨?

网友B:
引用 楼主:
960吨?

我们公司有一种截面积400×400mm的,主推力250吨,你需要的可以按照这个推出来

网友E:
压之前的料尺寸是多少?

网友:
|2011ayoon发表于 10-09 16:13
根据试样面积计算单位压强,然后再根据实际的面积,计算需要多少压力就行了,同时查查铝屈服强度,这个强度应该比上面那个大些吧

楼主是真没转过弯啊

网友A:
|WOW3发表于 10-09 13:53
库存标准机的台面没这么大的。

没人知道你的废料到底是些什么,你先做个小面积的试压,600*800做不了可以做60*80的,然后类比过去,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种截面积400×400mm的,主推力250吨,你需要的可以按照这个推出来

好的,谢谢大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知道你的废料到底是些什么,你先做个小面积的试压,600*800做不了可以做60*80的,然后类比过去,这才是 ...

薄板的边角料,昨天没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之前的料尺寸是多少?

散料,体积比较难计算,说是有50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960吨?

单位搞错了,是960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种截面积400×400mm的,主推力250吨,你需要的可以按照这个推出来

这个按我的计算方法大概是320吨,按屈服强度下限算是240吨
所以也许因为打包只需要把料压实就可以(不需要完全压变形),压力可以往下限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我的计算方法大概是320吨,按屈服强度下限算是240吨
所以也许因为打包只需要把料压实就可以(不需 ...

这个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