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铝6061、POM哪个便宜

楼主(2018-10-09):
请问师兄:同一个件,使用Q235、铝6061、POM哪个材料便宜。单件采购哪个便宜?批量后哪个便宜?

网友A:
Q235吧。到处都有。
那两个具体价格不清楚,起码不是到处都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吧。到处都有。
那两个具体价格不清楚,起码不是到处都能买到的。

Q235做表面处理哪种工艺便宜?抗腐蚀效果好些?抗腐蚀能力有没有比铝的阳极氧化好?

网友(点评):
发黑便宜。效果一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35做表面处理哪种工艺便宜?抗腐蚀效果好些?抗腐蚀能力有没有比铝的阳极氧化好?

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漆

刷漆不是永久措施吧?哪种漆能够再5-6年内不会掉漆呢?

网友:
烤漆,按照轿车钣金的规格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漆不是永久措施吧?哪种漆能够再5-6年内不会掉漆呢?

不知道你这工件干嘛用的,很多机床外壳不也是铁的嘛,很多10多年都没见掉漆

网友C:
材料跨度也太大了。为啥不用电木。材料易得,也便宜。价格类似POM
以下棒料参考价格
Q235   5元/Kg   7.8密度
6061    20         2.7
POM    15          1.5
批量无法判断。工艺完全不同。

网友(点评):
POM,你指的普通泛黄色的吧,黑色的2倍价。

网友(点评):
从来只用便宜货。没用过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跨度也太大了。为啥不用电木。材料易得,也便宜。价格类似POM
以下棒料参考价格
Q235   5元/Kg   7.8 ...

电木没用过。一点都不了解,没法言论了。有机会我得试试电木加工。谢谢。

网友D:
pom28块每公斤,裁料的时候剩一点的边角料都算买家的

网友(点评):
这么贵?进口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om28块每公斤,裁料的时候剩一点的边角料都算买家的

必须要算买家的。一点边角料不好卖了,我们公司每年卖废料卖掉的边角料起码有几百公斤

网友:
如果是机加工的话,单件的活儿用Q235钢方便。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POM注塑,单件价格应该是最便宜的,不过需要开模具。

表面处理,批量的话,钢件采用镀锌比较经济。

网友:
肯定是Q235的材料便宜,毕竟是中碳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算买家的。一点边角料不好卖了,我们公司每年卖废料卖掉的边角料起码有几百公斤

可是我边角料有大有小,在商家那里,大一点的边角料是有机会卖出去的,而工厂只能作为废料卖出去,有点浪费

网友:
有图纸吗帮你看一下

网友:
电木板,以前用过,之前都是用来做治具定位的,
但是很奇怪楼主要做什么呢?选择材料的跨度这么大,是不是要结合自己的用途呢?

网友:
Q235比较常见,好加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