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求助

楼主(2018-10-09):
附图是一个推拉油缸的液压图,有两个问题,1.箭头标出的上方这个减压阀在反向是怎么导通的?即A1怎么流向A?2.下面标出的那个两位两通阀有什么作用?

网友:
视力不好……

网友:
自问自答 所以图片收了回去

网友:
等我有钱了,一定买个能看图片的电脑

网友:
减压阀是靠出油口压力驱动。没有图片全靠猜吗

网友:
优秀的工程师是不需要看图的

网友:
楼主是想套图吧?

网友:
没有图片,放张示意图也可以哈。

网友:
减压阀是靠出油口压力驱动,A1处压力达到设定值,那么A1到A就会切断。达不到的时候是通的。
下面那个阀是保证三位四通在中位时锁住油缸的,同时给主油路切断。

网友(点评):
锁住油缸不是靠液压锁就行了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样的图看不明白 为什么不直接在电脑上截图

网友:
回复赚积分

网友(2018-12-09):
原理图中的这个减压阀是三通减压阀也就是减压溢流阀,常开式减压阀正常状态下A1与A相通。至于二位二通电控截止阀要看你的完整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