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如何在轴上轴向固定和周向固定

楼主(2018-10-09):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问题哈。请问一下大家轴承内圈是如何在轴上进行轴向固定和周向固定?
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轴向固定我的理解是轴承不会在轴向上窜动,因此轴承的一个端面可以靠着轴肩,另一个端面用卡簧来固定。但是卡簧只是适用于轴向力比较小的情况,如果轴向力比较大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固定方式吗?
周向固定我的理解是轴承内圈随着轴一起转动不会发生相对转动,仅仅依靠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吗(轴径比轴承内径稍大,装配时是挤进去的),可以不可以用键连接来实现周向固定呢?
在此先谢过各位,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不用请教吧,教科书和 手册上很多的!

网友:
螺母,端盖

网友A:
轴向力比较大的一般情况下外圈固定靠的是轴承座上的外圈止口和压盖并紧固定,内圈是一端轴颈一端用隔套和锁紧螺母并紧(如果是装丝杠要求提高传动刚性也有两端都用锁紧螺母预拉伸再并紧的),轴承和轴要求高的话可以用热胀冷缩原理安装不一定要挤进去的。

网友B:
周向固定依靠轴孔配合的摩擦力和过盈力,根据工况条件(受力、转速、温度、精度)选择合适的轴孔配合公差外加一些轴承预紧力,就可以完全满足使用要求,毕竟滚动摩擦力很小很小,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多大的周向旋转力,看到轴承拆装的难度你就知道这摩擦过盈力有多大了。
如有意外滚环滚圈,则是设计不合理或者意外故障,不在此列。

网友C:
轴向固定是靠侧边的轴用卡簧来实现,楼主说的周向固定是不是轴承的旋转问题??

网友:
有个轴承附件叫:紧定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力比较大的一般情况下外圈固定靠的是轴承座上的外圈止口和压盖并紧固定,内圈是一端轴颈一端用隔套和锁 ...

好的 谢谢你的回复 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向固定是靠侧边的轴用卡簧来实现,楼主说的周向固定是不是轴承的旋转问题??

就是轴承内圈和轴卡紧,随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向固定依靠轴孔配合的摩擦力和过盈力,根据工况条件(受力、转速、温度、精度)选择合适的轴孔配合公差外 ...

好的 多谢大侠回复 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