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时找中心

楼主(2018-10-09):
一个零件,对称的,在中心要加工出来一个孔,然后XY方向对称加工4个孔。 问下数控机床加工的时候是如何找准中心的呢?
加工程序应该是先找零点吧,没弄过数控加工程序,有加工经验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
我只懂数控车床 加工中心不懂呢

网友:
操作过普通铣床吧,跟上面的数显尺类似,编程时建个坐标原点,工件装好后找到这个坐标原点输入机床,对好刀,加工过程是机床自动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对刀是用刀具碰四边,然后计算出中心坐标,当然也可以借助寻边器进行,原理一样

网友:
电动力轴夹上对刀仪,四面碰刀分中!

网友:
有寻边器的,X向找到两个点,Y向找到两个点,取个中间值即可,就是孔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