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8-10-09):
如题,材料用吸铁石可以吸附,应该是铁合金之类的,表面泛金黄,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彩锌?

有可能,这个镀层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这个镀层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

看样子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板(安装2个导轮的),表面好像是不加工直接镀出来,应该是防腐和美观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其实就是镀了一层彩锌了。

网友:
像是锌,防腐吧

网友:
好看。防锈。

网友B:
百度:
锌镀层钝化后,通常视所用钝化液不同而得到不同色彩的钝化膜或白色钝化膜。彩虹色钝化膜的抗蚀性比无色钝化膜高五倍以上。这是因为彩虹色钝化膜比白色钝化膜厚;另一方面,彩虹色钝化膜表面被划伤时,在潮湿空气中,擦伤部位附近的钝化膜中六价铬有对擦伤部位进行“再钝化”作用,修补了损伤,使钝化膜恢复完整,因此,镀锌多采用彩虹色钝化。无色钝化膜外观洁白,多用在日用五金,建筑五金等要求有白色均匀表面的制品。此外,还有黑色钝化、军绿色钝化,在工业上也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
锌镀层钝化后,通常视所用钝化液不同而得到不同色彩的钝化膜或白色钝化膜。彩虹色钝化膜的抗蚀性比 ...

谢谢,很全面

网友(点评):
嘿嘿。。。也就帮你百度了一下而已,楼上能看出来是什么工艺的才比较厉害,,,

网友C(2019-04-17):
材质是钕铁錋吗,  如果是的话,  该表面处理工艺应该是强耐盐雾 之三价铬钝化。
欢迎进一步交流。

奥美伦/ 贾工
13929070669

网友:
我看就是红装后留下的颜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材质是钕铁錋吗,  如果是的话,  该表面处理工艺应该是强耐盐雾 之三价铬钝化。
欢迎进一步交流。

哈哈,贾书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镀镍?我看到过YAKELI脚轮的底板就是这个颜色。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D:
哈哈,贾书高

朋友您好, 我不太确定您是哪一位; 我公司研产销阳极氧化高效封闭剂(有镍、无镍), 环保去灰剂,铸铝专用强耐盐雾钝化剂,以及铝用强渗透油墨等特色产品; 我公司产品品牌是“奥美伦”,  我手提电话是 13929070669, 欢迎随时沟通, 感谢

网友(2019-07-08):
应该是镀锌

网友(2019-08-08):
这个是导电滚轮吧,镀黄铜的,镀厚点。市面上锁芯和插板插销大把的都是镀铜的垃圾货。

网友:
好多螺栓表面处理好像就是这个色

网友(2020-08-06):
ADC12  做阳极氧化后染黑色,附图是原始工件 和 OK样件,

网友:
但我们试了多次,专用专用压铸铝洗白, 氧化添加剂, 专用染料....  效果只能做到这样:
请高手们帮指点下, 感谢

我微信号 139 2907 0669

网友:
镀彩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