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想在这种板子上固定东西

楼主(2018-10-09):
如图,车里的这种板子,不知何名。想在上面固定一个灯(有点大)。此灯仅仅是维修时才拆下来 ,要求固定牢固些。
这种板子表面毛茸茸的,所以用胶恐怕不行。
如果穿螺丝,又得把板子拆下来,麻烦。
最好是类似铆钉那样:在板上打个孔,插入“铆钉”,“铆钉”头部张开扒住板子。
请问有这种“铆钉”吗?

网友A:
用拉铆方式,固定上一个基座,在上面想咋装就咋装

网友:
如果我是你,会想办法把灯内置到位置上。。。

网友:
是织物的面么,是的话用魔术贴带勾的那面做个固定支架贴上就行,很结实,直接铆钉铆不住,或者拆下来在里面贴上背板固定。

网友B:
其实完全不用在塑料面板上开孔,用5M胶完全可以粘的很牢!

网友:
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完全不用在塑料面板上开孔,用5M胶完全可以粘的很牢!

5M????有这个牌子??

网友(点评):
估计是3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铆方式,固定上一个基座,在上面想咋装就咋装

我也是这么想,但铆钉太细,恐怕不牢。

网友:
建议把楼主关进小黑屋,楼主就是来显摆新车的。不带这么欺负我们没车的

网友:
拉铆螺母,M6或8的,但是需要拉铆枪,一般钣金厂有

网友:
这个上面可以固定住东西吗  别回头弄蹋了  8 i* Z) z  a% |& T

网友:
粘接比较好吧,拉铆不好做啊!

网友:
放个头灯在里面,需要用的时候打开戴头上

网友:
不是想装激光炮吧?

网友(点评):
装大灯,估计是楼主是维修的,出去接活时候用。想法很奇特

网友:
网上找那种后备箱整理的挂钩,之前看到过挂雨伞之类的,有可以固定的方法的,可以参考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