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支梁的弯曲塑形变形问题探讨

楼主(2018-10-09):
最近在做直线度整形的治具的总结,需求为将长120mm,截面约5mm*5mm的产品局部冲压,使其整体直线度达标。设定受力状况为简支梁,现需估算冲压使其塑性变形0.5mm的力。  本人在材料力学中仅发现冲压力与弹性变形量的关系。并未找到垂直冲压力与塑性变形量的资料。请教各位解析!(冲压整形肯定不以力为参考整形,实际以限位高度调整过压量,只是想弄清楚冲压力的计算过程,再适当放宽选择增压气缸)

网友:
这类力学性能的应力应变建议楼主采用分析软件来计算,公式很难算出来。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9 18:52这类力学性能的应力应变建议楼主采用分析软件来计算,公式很难算出来。
哦哦,我这两天网上查的也是,说是用分析软件。这块没弄过,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这一版块相关的资料推荐没????

网友A:
先看看你假定的能不能简化为简支梁,能简化就用材料力学中简支梁的计算方法,能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假定的能不能简化为简支梁,能简化就用材料力学中简支梁的计算方法,能算出来。

受力情况可简化为简支梁方便分析计算,但我只查到使其弹性变形的力的公式。塑性变形量貌似需要有限元分析,但具体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这两天网上查的也是,说是用分析软件。这块没弄过,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这一版块相关的资料推荐没????

受力分析这块需要系统的学习,如果是简单的工况分析,可以用3D软件自带的模块去做,UG和SW都有这个功能,通常步簇都是先模型简化,再网格划分,最后工况设定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力情况可简化为简支梁方便分析计算,但我只查到使其弹性变形的力的公式。塑性变形量貌似需要有限元分析 ...

我觉得如果都可以简化为简支梁了就没必要有限元了吧。有限元本身就是把一个大零件划分为一堆小网格,每个网格都是基于一些假设模型的,比如每个网格是一段欧拉梁。我理解楼主讲的塑性变形0.5mm,应该是加载完再卸载后的变形吧。我知道一个简单公式,Holomon公式,sigma = K * epsilon_p ^ n,sigma为正应力,epsilon_p为塑性形变,K为强度系数,单位MPa,n为应变强化指数,无量纲,后两个参数与材料有关。常用金属结构材料,n一般在0~0.6之间,具体K和n楼主可以自己去查资料。如果是简支梁,可以根据弯矩计算出最大正应力,然后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塑性形变。但是这个是很基础的公式,安全系数什么的都没有,能不能用我不敢保证。
另外我感觉塑性变形比弹性变形对材料缺陷更敏感吧,也许计算可靠性会较差。这个公式仅供初步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如果都可以简化为简支梁了就没必要有限元了吧。有限元本身就是把一个大零件划分为一堆小网格,每个 ...

不行,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是查一下其它资料吧,或者用ansys分析吧。我想简单了,这里计算完形变之后再计算挠度我不会了,塑性条件下原来我们熟悉的弹性挠度计算公式不能用了,下面仅供娱乐!!!

楼主:
|贺瑞_jrB5L发表于 10-10 10:41
不行,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是查一下其它资料吧,或者用ansys分析吧。我想简单了,这里计算完形变之后再计算挠度我不会了,塑性条件下原来我们熟悉的弹性挠度计算公式不能用了,下面仅供娱乐!!!

恩,我之前也是用的弹性形变的挠度计算,但这个是不成立的,我再找找相关资料。若有发现再更新到帖子供大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