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求教

楼主(2018-10-09):
1、首先说明下设备,主要框架由几个焊接组成,公司希望能降低焊接件这部分的成本,大概需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采购那边只给我一套焊接件的价格,而我希望的是每件焊件价格都需要明确。但采购一直推说供应商不给;
2、降成本的同时希望能进行工艺改进,就是对所谓的焊件进行防呆设计,因为每件焊件使用的型材有3种,希望能减到1种,但因为没做过有限元分析,只能把小的管材改大,这样又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是否有必要把管材都做成一样;
3、焊件成本是否有相关的软件或者公式计算。

网友A:
楼主可以在小管材旁边多增加几个加强筋来提高其刚度,目前没有焊件成本分析的软件。

网友B:
笼统地说,说不出什么。焊接件降成本,首先要保证使用功能,满足强度,刚度,受力性好的前提体下,才能谈降成本。针对具体的焊接件才能提出比较具体的措施,当然了,焊接件采用同类型材这是最好,能降低采购,保管,生产成本,这个也只有在具体的问题里才能说的明白。

网友C:
先分析计算一下应力和变形,然后才能研究如何优化和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在小管材旁边多增加几个加强筋来提高其刚度,目前没有焊件成本分析的软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计算一下应力和变形,然后才能研究如何优化和降低成本。

感觉应力变形是个大工程,自己也在慢慢学习,但对于比较复杂的东西,基本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笼统地说,说不出什么。焊接件降成本,首先要保证使用功能,满足强度,刚度,受力性好的前提体下,才能谈降 ...

感谢!

网友D:
先手算一下各个主要杆件的弯扭拉压,然后再用软件模拟一下关键部位的应力,不一定非要做整体有限元分析,除非你的机架形状复杂而不规则

网友E:
不要盲目的改结构,改材料,会害死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盲目的改结构,改材料,会害死自己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手算一下各个主要杆件的弯扭拉压,然后再用软件模拟一下关键部位的应力,不一定非要做整体有限元分析,除 ...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