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加直线运动

楼主(2018-10-09):
求指点,一起学习,谢谢

直线加旋转,求大师指点一下看看哪里需要改进。感谢

直线加旋转,求大师指点一下看看哪里需要改进。感谢

网友A:
楼主把直线轴承当深沟球轴承来用,怕是不行啊

网友B:
直线轴承不适合旋转运动啊?可以把直线轴承换成深沟球轴承,再把深沟球轴承安装到导轨上面,这样旋转运动是靠深沟球轴承,前后运动靠直线导轨

网友:
|远祥发表于 10-09 19:10楼主把直线轴承当深沟球轴承来用,怕是不行啊
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旋转只是偶尔一下还行。毕竟设计的就是轴向运动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使用意图是什么,看结构动起来是没问题。

网友C:
楼主把你设计的机构做一个简要介绍,想实现什么功能?自己有什么想法?需要什么帮助?

网友:
屁股那边直接用个旋转气缸好了

网友:
我也正在找類似機構,旋轉的齒輪齒條能否改成對齒輪移到最前端,末端轉動需要很大慣量且負載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直线轴承当深沟球轴承来用,怕是不行啊

用的是无油衬套,末端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前后运动,需要一定的拉力,怕末端压轴承处不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你设计的机构做一个简要介绍,想实现什么功能?自己有什么想法?需要什么帮助?

用的是两个无油衬套,末端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前后运动,需要一定的拉力,怕末端压轴承处不赖用

网友(点评):
有轴向力就用角接触啊

网友D:
说几点拙见:
1、这种结构在直线运动的时候深沟球轴承承受太多的轴向力,寿命不长久;
2、旋转部分通过齿轮齿条,气缸驱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旋转,旋转角度单一,运动不平稳;
3、直线运动部分靠什么驱动并没有表达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两个无油衬套,末端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前后运动,需要一定的拉力,怕末端压轴承处不赖用

轴的转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几点拙见:
1、这种结构在直线运动的时候深沟球轴承承受太多的轴向力,寿命不长久;
2、旋转部分通过齿 ...

不知道友有何高见,前后气缸推动,运动不是每次都动间断性动一次,用于取出废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不适合旋转运动啊?可以把直线轴承换成深沟球轴承,再把深沟球轴承安装到导轨上面,这样旋转运动是 ...

他那里用直线轴承好像是因为中间的轴要直线移动吧

网友:
应用要求和成本一起说,才有最优的方案。楼上那么多拿轴承说事,有没看过 农村打谷机?用了齿轮传动,没任何防护也没任何轴承支承,还不是几年十年的在满是泥浆的田野里用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的转速多大?

转速不需要多大,间断性动作

网友:
用花键套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