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2017版本后开机网络长时间才能连接上市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9):
安装2017版本后开机网络长时间才能连接上市怎么回事,我以前一开机网络就连接上了,开机13秒,现在开机时间没变,就是要等1分钟网络连接菜有用。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把SW的启动项去掉,SW启动会连接网络检查有没有升级,可能网络被占用
另外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SW的问题,要检查所有的开机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