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液压系统实现0.02mm的定位精度

楼主(2018-10-09):
如题,需要实现执行件的定位精度在0.05mm以内,拟用液压系统实现,本人对液压系统不熟,据我所知液压缸最低速度在mm级别,太低了会产生爬行,那么利用液压系统能否实现0.02mm的定位精度设计要求,谢谢大家。

网友:
这和你要把气缸定位到0.02mm 有多大区别?

网友:
丝杠+伺服可以的

网友A:
|五99288304发表于 10-09 19:38这和你要把气缸定位到0.02mm 有多大区别?
至少液压油不能压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液压油不能压缩。

0.02mm的定位精度,需要考虑压缩性吧,温度与空气都会影响液压油的体积;

网友:
应当可以

网友:
得用伺服液压缸+比例阀进行控制,低速时用比例阀控制流量和前进速度。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系统各方面都比较协调的话,伺服系统调到0.02-0.03有难度,机电液配合好的话是可以调出来了。0.02及以下的话,就没调过了,没法给出意见。

网友C:
你的定位点有几个?如果只有一个点要求0.02MM定位精度就比较简单,机械靠山就够了。

网友(点评):
靠山看起来是死的,但是达不到0.02这个精度的。

网友D:
一般的液压系统不行,专业的伺服液压可以

网友E:
液压不懂没关系,但液压的缺点知道吗?
1)液压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 由于元件的技术要求高和装配比较困难,使用维护比较严格。
2)实现定比传动困难 液压传动是以液压油为工作介质,在相对运动表面间不可避免的要有泄漏,同时油液也不是绝对不可压缩的。因此不宜应用在在传动比要求严格的场合,例如螺纹和齿轮加工机床的传动系统。
3)油液受温度的影响 由于油的粘度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故不宜在高温或低温的环境下工作。
4)不适宜远距离输送动力 由于采用油管传输压力油,压力损失较大,故不宜远距离输送动力。
5)油液中混入空气易影响工作性能 油液中混入空气后,容易引起爬行、振动和噪声,使系统的工作性能受到影响。
6)油液容易污染 油液污染后,会影响系统工作的可靠性。
7)发生故障不易检查和排除。
看一下2、3、4、5、6。你觉得你还能用液压保证0.02的定位精度吗?

网友:
好多时候还要自己试验才知道,我曾用液压缸做过车床X向的定位,可以保证产品直径公差小于0.01mm。当然液压系统的散热要做好。

网友:
有带位移传感器的伺服液压缸,但这东西很贵的,确定要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定位点有几个?如果只有一个点要求0.02MM定位精度就比较简单,机械靠山就够了。

纯靠液压不太现实,除非你能保证全程受力,并且定位后也不变,
应该还是考虑机械定位(靠山)来实现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液压系统不行,专业的伺服液压可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靠液压不太现实,除非你能保证全程受力,并且定位后也不变,
应该还是考虑机械定位(靠山)来实现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不懂没关系,但液压的缺点知道吗?
1)液压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 由于元件的技术要求高和装配比较困难, ...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点评):
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多指教。另外,你可以看一下AMF定位机构。这个精度挺高。

网友:
用伺服比例阀 油缸能达到0.1mm的精度就已经很难了。如果0.02mm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2mm的定位精度,需要考虑压缩性吧,温度与空气都会影响液压油的体积;

那就要看看液压油的热膨胀系数了,至于说空气,控制流速溶解空气就不会析出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