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牙的AB区别?

楼主(2018-10-09):
同指外牙,为何也有AB之分?

网友A:
公制螺纹里6H.6g是什么意思?
公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4h、6h和6g,内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5H、6 H、7H。在公制螺纹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G的基本偏差为正值,e、f和g的基本偏差为负值。1、H是内螺纹常用的公差带位置,一般不用作表面镀层,或用极薄的磷化层。G位置基本偏差用于特殊场合,如较厚的镀层,一般很少用。2、g常用来镀6-9um的薄镀层,如产品图纸要求是6h的螺栓,其镀前螺纹采用6g的公差带。3、螺纹配合最好组合成H/g、H/h或G/h,对于螺栓、螺母等精制紧固件螺纹,标准推荐采用6H/6g的配合

螺纹的A,B等级什么区别?
对统一英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1A、2A和3A级,内螺纹有三种等级:1B、2B和3B级,全部都是间隙配合。等级数字越高,配合越紧。在英制螺纹中,偏差仅规定1A和2A级,3A级的偏差为零,而且1A和2A级的等级偏差是相等的。等级数目越大公差越小。1、1A和1B级,非常松的公差等级,其适用于内外螺纹的允差配合。 2、2A和2B级,是英制系列机械紧固件规定最通用的螺纹公差等级。 3、3A和3B级,旋合形成最紧的配合,适用于公差紧的紧固件,用于安全性的关键设计。 4、对外螺纹来说,1A和2A级有一个配合公差,3A级没有。1A级公差比2A级公差大50%,比3A级大75%,对内螺纹来说,2B级公差比2A公差大30%。1B级比2B级大50%,比3B级大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制螺纹里6H.6g是什么意思?
公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4h、6h和6g,内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5H、6 ...

不要随便乱复制回复!

上图的外牙G1/8分A与B,不是什么1A,2A,3B等级!

看清楚了!

楼主:
不要随便乱复制回复!

上图的外牙G1/8分A与B,不是什么1A,2A,3B等级!

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