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六面加工,报价多少赚钱

楼主(2018-10-09):
毛胚料是一整块的 六面加工全部挖出来的 尺寸公差都在0.05 外观要求比较高后续要电镀的 有500件 机加工报价应该多少合适

网友:
不要看东西小,成本还是很高的,要用CNC,不用多轴的,涉及到二次以上装夹, 这个数量估计愿意做的不多。

网友:
动态铣还是很快的,不过这个去料量,太烧工时了,另外精度也不知道,所以无法告诉你时间成本。

网友:
量大考虑精铸

网友:
形位公差呢?

网友:
没看到材料,按P20  100左右
其实图纸都没有,报价耍流氓

网友:
无锡那边专门做这类铝集线盒挺多的,外协公差没你说的这么严,一个连工带料150差不多。

网友(点评):
价格合理

网友:
你这样零件的加工,还要另外开固定夹具,虽然不高,总共加起来也有几千块了,费用是另外算?还是平摊到产品里面去?

网友:
差不多150左右可以做出来的,主要量不多  量多采用压铸 比较合算。其实采用重力浇注也可以的,就是模具费要贵点  平摊下来要便宜很多

网友A:
CNC加工有市场价,比如加工这个零件用6小时,加工费就是6X100=600元,大概就是这个价。

网友(点评):
你这个算法是按加工一件的时间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C加工有市场价,比如加工这个零件用6小时,加工费就是6X100=600元,大概就是这个价。

是啊,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
这个用精雕机配合动态铣刀路加工很快的

网友:
开挤压模成本更低!

网友:
不给图纸,不说形位公差的报价就是耍流氓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报价

网友:
报下材质及尺寸,最好发下图纸,这样无法报价准确
穆文江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B(2018-11-14):
500件至少300块一件,500件犯不上上模具,只能单个加工,300一件最低,这小东西数控铣一天能干一个都不错了

网友(2022-06-01):
每个地方单价不一致,在广东预估两百块一件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500件至少300块一件,500件犯不上上模具,只能单个加工,300一件最低,这小东西数控铣一天能干一个都不错了

这个效率不得亏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