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添加引力小球不会自由下落(如图)

楼主(2018-10-09):
自学画的,添加引力和马达,会转起来,但是小球杆不会自由下落,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很简单的,楼主不妨把模型放网盘上让大家下载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研究永动机呢?

网友C:
你的马达加在哪里?

网友D:
离心力吧。转速大产生的离心力大于小球的自重那小球就不会落下来了。

网友E:
小球要加重力吧,另外要对小球与转盘接触点进行约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楼主不妨把模型放网盘上让大家下载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请教零件互不重合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永动机呢?

没有,自学SolidWorks,看到别人画,跟着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楼主不妨把模型放网盘上让大家下载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哇,你这个太厉害了,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马达加在哪里?

转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力吧。转速大产生的离心力大于小球的自重那小球就不会落下来了。

不是吧,改了转速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球要加重力吧,另外要对小球与转盘接触点进行约束

能不能单独加重力,加了,整体会下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单独加重力,加了,整体会下落

所有的相连接点要加约束,另外好像没有接触限位这样的配合,以前做实际这种运动是用插入关键帧来做的
新版的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零件互不重合是怎么做到的?

把相关的零部件设置为接触。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不见楼主把模型传到网盘?
是网盘啊,论坛下载附件扣分太狠,如果传到论坛大家是不会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