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头自洁螺杆的设计及计算

楼主(2018-10-10):
如下图所示的双头自洁螺杆,有如下问题请教大侠:
1、螺杆尖头的测量与计算有明显的差异,图1及表格中的实测数据均是以基准面6为剖切面进行测量的,
    这个差异是何缘故?如是计算错误,如何修正计算表格?
2、为保证两副配对螺杆的自洁性,"螺旋线直径D2"应是大于还是小于“螺杆外径D1”?

注:模型的格式是solidworks 2018. 自洁螺杆外径38.底径19.螺距48.

楼主:
补充两张图片.

网友A:
会不会是螺旋升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螺旋升角的问题?

计算表格中已经考虑了螺旋升角

网友B:
槽宽计算的是轴向宽度,按截面量肯定不对
槽尖宽度应该是(1/2螺距-槽宽)*sin(螺旋角),为2.8916829
另外由于实际槽尖是曲面,实际是做不出法向截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宽计算的是轴向宽度,按截面量肯定不对
槽尖宽度应该是(1/2螺距-槽宽)*sin(螺旋角),为2.8916829
...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槽尖宽度”实测是1.43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槽尖宽度”实测是1.43啊

我做的模型是实测边线是2.87
可能双头螺线做法不同,我的两条线起始角相差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模型是实测边线是2.87
可能双头螺线做法不同,我的两条线起始角相差180°

您好,我的两条线起始角也是相差180°。能否把您的模型上传下,看看差异原因在哪里?

网友:
如果打不开,把扩展名改成zip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您的切除基准面(即sketch4的基准面)是Front,该基准面和螺旋线不垂直。这是差异所在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您的切除基准面(即sketch4的基准面)是Front,该基准面和螺旋线不垂直。这是差异所在的原 ...

螺纹的定义是这样的吧,加工上也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定义是这样的吧,加工上也容易实现

谢谢,您的画法是对的,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计算表格,模型与计算的结果有出入,根据螺杆的参数不同,差异的大小也不一样。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画法是对的,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计算表格,模型与计算的结果有出入,根据螺杆的参数不同,差异 ...

计算的螺纹角是按40直径计算,但是槽实际直径是38,你按38计算螺纹角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