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求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8-10-10):
小弟刚入设计不久,遇到一个难题。团队设计一个产品,需要部分齿轮传动设计,买来市场上产品研究,拆开其中传动部分有一些齿轮齿数特别少,4个齿5个齿的,看来应该是变位齿轮的加工。我这里有现成的产品,能测出来齿数、模数,齿顶圈等数据,想问这么确定比较精确的齿形。小弟对齿轮的理解仅仅在标准齿轮范畴,压力角20、齿数。模数等,手上有机械手册等工具,想求大神告诉我怎么确定这种齿轮。除了常规的齿数、模数。还需要确定什么参数?急急急,老板让我尽快搞出来,我又对齿轮知道比较少,求实力大神给意见!!!

网友A:
相同规格、相同模数的齿轮,齿形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所谓齿形,指齿廓曲线,由于小齿轮有正变位,所以齿廓曲线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规格、相同模数的齿轮,齿形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如图看一看到,相同模数,但是齿形明显不同,我询问了一下,猜测可能是变位齿轮。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看一看到,相同模数,但是齿形明显不同,我询问了一下,猜测可能是变位齿轮。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参数

小齿轮肯定作了变位,测中心距,齿顶圆直径,求变位系数.

网友B:
我是菜鸡,齿轮测绘什么的我会交给齿轮厂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鸡,齿轮测绘什么的我会交给齿轮厂做。

这是最好的,关键是我要确定才能发单啊

网友:
小齿轮齿数太少产生根切严重,容易断齿

网友:
小齿轮(Z=5)肯定是正变位。
假如大齿轮没有变位,则所有的变位都是小齿轮的。这样根据中心距等,先算出总变位,也就是小齿轮的变位
可问题是,你先要确定大齿轮有没有变位。看情形大齿轮应该有变位
可以参考化工版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好像有四个齿、五个齿的齿轮设计

网友:
变位齿轮与标准齿轮相比,其模数、齿数、压力角均无变化;但是正变位时,齿廓曲线段离基圆较远,齿顶圆和齿根圆也相应增大,齿根高减小,齿顶高增大,分度圆齿厚与齿根圆齿厚都增大,但齿顶容易变尖;负变位时,齿廓曲线段离基圆较近,齿顶圆和齿根圆也相应减小,齿根高增大,齿顶高减小,分度圆齿厚和齿根圆齿厚都减小。

网友:
先测绘几何参数出来,如果只是变位齿轮,很容易就就能比较出来,需要注意齿廓是不是标准标准的,有些齿顶高和齿根高不是标准的齿轮就麻烦。

网友C:
这应该是少齿数点线啮合齿轮传动,与普通渐开线齿轮是有区别的。

网友:
现在逆向工程很方便;三坐标扫描然后又CAD图像作对比;就可以逆向得知齿轮参数了。

网友:
你这个变位系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少齿数点线啮合齿轮传动,与普通渐开线齿轮是有区别的。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具体怎么操作

https://wenku.baidu.com/view/0aa350ec551810a6f52486b6.html

网友:
推荐1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