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螺纹线的底线如何变为粗实线?

楼主(2018-10-10):
    各位大侠SW出工程图时,使用螺纹装饰线命令画的螺纹如何能实现底螺纹线是粗实线,两边是细实线呢?现在我出的图都是细实线,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A:
默认的应该都是粗实线,重新画一个零件看看,是不是哪儿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应该都是粗实线,重新画一个零件看看,是不是哪儿弄错了

默认的是细实线,不知道哪里设置?

楼主:
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能单独改,两个都是一种线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默认的是细实线,不知道哪里设置?

手动更改,右键-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更改,右键-线型

不行啊,右键没线型这个选项。

网友(2019-10-10):
所以,我出图都是转为CAD,也方便跟外协商沟通,用不来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