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硅胶和定睛橡胶密封圈

楼主(2018-10-10):
做一个吸盘式的夹具,产品是一块长360宽125厚2mm的石墨板,想把他固定在夹具面板上然后雕铣,吸力源是负压80kp的真空发生器(在市场上买的现成的吸盘专用产品)。问题是密封圈吸不下去,封不住且密封圈不能完全压到密封圈槽子里!
我们密封圈有外形比较复杂,所以自己用硫化机开模做的硅胶密封圈,我们一开始用的硅胶硬度是邵氏40HA,换了个20HA还是不行。
求大神给分析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电磁吸盘不可以吗?可以直接上钢板压紧固定

网友B:
两点想法;
1. 如果石墨板的吸附面是光滑平整的话, 可以不用密封圈, 直接开槽或微孔陶瓷吸附. 类似于晶圆的吸附平台
2. 如果第一种办法不行的话, 就只能用密封圈, 密封圈使用硅胶固定在凹槽内. 硅胶尽量将密封圈和凹槽之间的间隙填平. 然后在吸附时, 需要给一个下压力, 来确保密封圈与产品完全接触

还有, 是否因为产品表面不光滑, 或者有漏气导致吸附不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吸盘不可以吗?可以直接上钢板压紧固定

产品是石墨的,我们以前采用的就是压块压紧的,不过这种固定方式加工精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想法;
1. 如果石墨板的吸附面是光滑平整的话, 可以不用密封圈, 直接开槽或微孔陶瓷吸附. 类似于晶圆的 ...

1.产品表面是光滑的,你是说夹具用什么材质?可以不用密封圈就能密封
2.夹具本身有吸力,你说的下压力是说吸力不够在增加一个力?

网友:
密封圈太长了,没办法保证密封圈贴合,最好是改石墨板,留出一圈平台,做密封垫
或者做工装把密封圈预装好,保持密封圈的形状,但是加工很麻烦(在金属板上按石墨板密封槽形状铣出密封槽),再把金属板固定到吸盘上,然后再来吸附石墨板,主要是要保证2个槽都一样很困难

网友:
仅仅用吸盘在加工过程中,怕是定位不住,建议侧边增加几个定位销。

网友:
不如换成多个小吸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