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形位公差怎么解释

楼主(2018-10-10):
,书上网上都没找到,帮忙看一下这个形位公差的含义,谢谢大侠!

网友:
这个形位公差,应该用对称对比较合适,

网友:
加工面相对于基准A的位置度公差。楼上说的对……位置公差这样标注很少见,对称比较合适。

网友:
你可以看做是相对于基准面A的对称度

网友:
老外的图纸常用位置度,国内图纸较少用位置度,相对于A基准的对称度和平行度

网友:
应该是标错了吧,应该标对称度。

网友:
看来只能用对称度来解释了。^_^

网友:
应该是对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