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还有内螺纹识别

楼主(2018-10-10):
实物如图:1.材质较轻,敲击声比较清脆,硬度较大,可能是什么材质的啊,(个人认为是铝7系列的)
2,中间螺纹小径31.1,厚度5mm有6个牙距,M32*0.8?貌似M32最小也是1.5啊,非标定制的?
脑壳疼,请教各位大侠给识别一下,:lol

网友:
如果是铝合金的,表面是阳极氧化的,硬度肯定高,但是不能确定是几系列铝,需要刮一点下料看,露出金属光泽才有可能是铝合金,如果还是黑色有可能是有机材料了。

网友:
1.称重算密度,划表面判断硬度,去表层观察颜色,这样能估个大概,精确的上高科技
2.用螺距规测量螺距牙型,测量小径查表,非标的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一般都是6细料,螺纹的话你找个数控车配做,光学上很多螺距都是0.75或者1。我见的较多就这两个。

网友:
锁紧用的?

网友:
对照螺纹手册看尺寸和牙距吧,使用牙型规检测看看,什么螺纹都用可能,包括英制美制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帖子有人回复  看不到提示呢

网友:
聆听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