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小白求助

楼主(2018-10-10):
内径40双列角接触轴承,主轴的过盈配合量是多少,安装方法轴承加热还是压入?这种双列轴承的游隙是不可以调整的吧?

网友:
轴孔配合公差根据你的使用条件确定,轴承手册一堆自己看,配合公差选定后,根据配合松紧度选择合适装配方法,配合松的轻敲,配合紧些的可以压入或者轴承加热器用上

网友:
一般可以用k6,大概2~30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0-10 16:21轴孔配合公差根据你的使用条件确定,轴承手册一堆自己看,配合公差选定后,根据配合松紧度选择合适装配方法,配合松的轻敲,配合紧些的可以压入或者轴承加热器用上
就是看不懂

网友:
没尝试过精密使用

网友:
是不会选择那种过盈配合吗?

网友:
可以使用热安装,就是用轴承加热器加热,轻轻一推就进去。也可以使用压力工具冷压进去。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而且条件也受限制,那就用一个旧轴承压在新轴承上,然后均匀轻缓敲击进去,当然,这种方法是不正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