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这种1毫米板弄个牙是抽芽吗?

楼主(2018-10-10):
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楼主:
1毫米不锈钢板

网友A:
这种吗?数控冲床加工的

网友:
至少3个牙才能受力,只一个很容易破坏的,老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吗?数控冲床加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是叫抽芽吗

网友:
很厉害,外企怎么进

网友B:
这个不叫抽牙,抽牙是丝锥攻出来的牙 ,你这个是不用丝锥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抽牙,抽牙是丝锥攻出来的牙 ,你这个是不用丝锥攻牙

那叫什么呢,也凸出来了啊

网友:
这是冲完空后,自攻钉可以拧进去吧,但是,现在有很多直接用手电钻配合自攻钉钻1mm的钢板没有问题,楼主这可能是有特殊要求吧

网友:
这种结构肯定不平板结构强度高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是叫抽芽吗

应该是的,我们也是国外客户提供给我们图片,我们问模具公司咨询的,如果你们没有数控冲床,可以问下普通冲床用冷冲模的师傅,也可以做的,就是工作效率会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