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铰孔的孔底崩边

楼主(2018-10-10):
如图所示,刀具是PCD铰刀,铰孔的孔底有崩边,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工件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什么材料

工件是铝合金的,普通压铸铝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这样吧

网友:
压铸铝可能与毛坯有关,在孔系交接处毛坯容易出现组织不好,冷热料层叠

网友:
绞刀加工后没有破损的话,是可以判断铸造有缺陷,缩松情况

网友B:
切削速度过高;切削液选择不合适;铰刀主偏角过大,铰刀刃口不在同一圆周上;铰孔余量太大;铰孔余量不均匀或太小,局部表面未铰到;铰刀切削部分摆差超差、刃口不锋利,表面粗糙;铰刀刃带过宽;铰孔时排屑不畅;铰刀过度磨损;铰刀碰伤,刃口留有毛刺或崩刃;刃口有积屑瘤;由于材料关系,不适用于零度前角或负前角铰刀。

网友(点评):
各个因素分析的到位

网友:
钻孔后有崩边?

建议按7楼分析的做做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速度过高;切削液选择不合适;铰刀主偏角过大,铰刀刃口不在同一圆周上;铰孔余量太大;铰孔余量不均匀 ...

谢谢你,根据你的分析,我有思路了

网友:
目前的每齿进给是多少?看看有没有降低进给的空间。
如果改参数没有改善,就修改铰刀的主偏角试试。

网友:
铸铁平台,大理石平台,检验平台,划线平台,平尺,方箱,弯板各种机床量具厂家直供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0317-8250620

网友(2019-10-10):
我感觉像黑皮呢,铰刀前面那把刀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