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除尘器风机不能工频运行

楼主(2018-10-10):
新到一家公司工作,发现一个现象,搞不懂,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该公司两套布袋除尘系统。
单套设计能力28万立方风量(风机标定风量),有7个除尘点,风机配有变频器。当前抽风口的除尘效果并不好,但风机均为40HZ运行。降频运行风量肯定会低于额定风量,但询问操作人员得知,从设备安装之初,电机就不能升到40HZ以上,否则风机就震动。具体原因他们也搞不清楚。

网友:
可能风机共振点在50hz上下。或者是风机动平衡没做好,根本就不能上更高速。

网友:
lz短时间开50Hz,不就知道了

网友:
除尘风机振幅过大可以考虑是否因为除尘布袋破损造成的,或者是除尘风机本身叶轮出现问题,请逐一排查问题。

网友A:
50Hz运行时风机转速对应的频率与系统的固有频率相近或者重合,产生共振。
在60或者70Hz频率以上运行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Hz运行时风机转速对应的频率与系统的固有频率相近或者重合,产生共振。
在60或者70Hz频率以上运行怎么样 ...

工频以上容易烧电机

网友:
风机谐振只会出现在某个点上,不可能是40以上都震动,具体可能是风机进出风口没有软连接,没有变径直接把方口变圆口,大口变小口,大风量下这些部位会发生涡旋造成的震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支招,我正按照大家说的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