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和机械加工出来的产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10):
请问师兄们:3D打印和机械加工出来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受力情况?使用寿命情况?........

网友:
和你用的设备材料由关系,赛车不都有3D打印的嘛

网友:
3D打印的强度没有机械加工的好

网友A:
你这问题问得太外行了,就一个简单的铝材构件(精度要求一般的),打印可以和机加做得一摸一样,打印完之后的产品可以对其进行热处理,表处,机加。就强度和寿命来说的话(如果你设计合理的话),取机加的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得太外行了,就一个简单的铝材构件(精度要求一般的),打印可以和机加做得一摸一样,打印完之后 ...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简单的件可以直接打印出成品;如果加工或工艺复杂2 情况下,可以打印出初胚件然后进行机床加工处理,是这样吗?(这是一种情况)

网友:
简单的件你就没必要打印了,成本比机加高,但加工周期是要短一些,一般打印用于外形比较复杂的壳体。像承力件,运动件很少用打印的。无论是打印还是机加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4楼说的对,强度取机加件的80%

网友:
3D打印个塑料还行,表面粗糙度就不敢恭维了,机加工件粗糙度会好很多,金属等各种类型材质都可以加工,而且精度有保证

网友:
3D打印适用于小批量试样产品,无法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网友B:
首先,3d打印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是FDM,高档一点的是光敏树脂,最好的当然是金属打印。
其次机器采购成本,打印成本、材料强度、打印精度也和上述排序相同。你需要确定需要哪一种符合自己需求。
FDM就是塑料热熔,可以成型PLA、ABS、聚碳酸酯等塑料材料,一般用于产品小样或者模具制造。比如一个复杂工件在设计阶段或者开模之前制作小样,还能用于失蜡法工艺,用打印件替代蜡模等。
光敏树脂相比于FDM精度和强度更高,目前假牙的制造都是用这种技术。
金属打印是最高端的,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用于制造那些难以加工的零件,比如涡扇发动机的叶片。

3D打印目前最大用途是实验室和小批量成型。
机械工程师在产品设计修改阶段可以用FDM进行技术验证,成本比较低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3d打印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是FDM,高档一点的是光敏树脂,最好的当然是金属打印。
其次机器采购成本 ...

PLA一般1g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点评):
1kg 50元左右,ABS 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