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弯矩形空心型钢上螺栓

楼主(2018-10-10):
冷弯矩形空心型钢上螺栓的话   最好如何用

网友A:
我这一般都焊板,不然方刚易变性,达不到紧固力

网友:
看样子方管受力比较大,建议增加弹簧垫圈和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般都焊板,不然方刚易变性,达不到紧固力

好的 谢谢

网友:
一般不建议采用螺栓连接,采用的是焊接结构

网友:
用螺栓这样连接不好,不如用焊接方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般都焊板,不然方刚易变性,达不到紧固力

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