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输送,导致最末端的鱼池流量不足,能否增加回路,增大流量?

楼主(2018-10-10):
一个水泵出来,一列有很多个鱼池,我这里为了方便,示意画了三个,水泵往鱼池里面抽水,但是在最末端的鱼池流量严重不足,是否可以如下图将末端通过管路连接起来,增加流量?

网友A:
没有用。把前面的几个管子口径改小试试,或者加上一个阀门。

网友(点评):
支持,加阀门最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把前面的几个管子口径改小试试,或者加上一个阀门。

改管径+1

网友:
环形管道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压力均衡,但是效果有限,要想保证每个出口流量基本相同恐怕要在前端的出口装阀门限制流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把前面的几个管子口径改小试试,或者加上一个阀门。

还有一个方法,改变泵的位置。

网友:
流量不足跟管道关系不大,主要是管道太长了,建议在尾端增加加压泵。

网友B:
你这个末端是接大气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把末端连起来相当于增加了末端的压力,我感觉流量应该还会减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末端是接大气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把末端连起来相当于增加了末端的压力,我感觉流量应该还会减小吧 ...

末端加堵头

网友:
那简单了,你把堵头去掉流量嘎嘎的

网友:
在水泵末端增加黄色管线,补充最末端水流量。

网友:
加压吧 高层楼房每层水流量都差不多

网友:
怎么感觉像接局域网的网线,把末端堵头小流量放放水试试,还有主管路够粗么。

网友:
已经做好了,啥也不说了,慢慢打,总会到的 。

网友:
几个出口的流量总和不能大于泵的流量!
控制出口的流量是出口的大小!
也就是说控制好出口的大小就能做到每个出口的水流量是相等的!

网友:
把管道改成有坡度的就行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比较妙

网友:
重新核算泵的设计流量是否满足所有水池需求的总和,之后将每个排水口加阀门控制,并调节成每个排水口流量都一样,如果这时还是不满足使用要求的话,则加大泵扬程。这要是在化工设备上,流量扬程早就计算出来了

网友:
输送距离越远阻力越大,增加阀门控制前面水池的出水量
我想学机械00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