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人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8-10-10):
请问一下,螺栓的螺距有没有公差,比如M12X1.5的螺距上下限是多少啊?

网友:
已经折算到中径上了,具体方法可查相关教材。

网友:
2楼正解,查中径公差

网友:
有公差的,螺距偏差,螺距累积误差,具体可参看GB/T 197-2003 普通螺纹 公差(度娘会告诉你的)

网友:
有公差的,螺纹公差带与尺寸公差带一样,也是由其大小(公差等级)和相对于基本牙型的位置(基本偏差)所组成。再加上螺纹的旋合长度共同组成了螺纹的精度。具体的尺寸和精度等级是可以通过查机械设计手册得到的

网友:
有公式计算的  不过这么多年了  早忘记了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
普通螺纹螺距有公差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