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全自动磁环绕线机的原理

楼主(2018-10-10):
怎么都想不明白是怎么把线绕到磁环上的,怎么接线头,怎么剪线。
http://v.ifeng.com/video_5755191.shtml

网友:
这种自动环形线圈绕线机我公司有,买的。但是原理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你要是想开发那还是算了,市面上很多卖的,技术很成熟,你要是想用,我可以告诉你绕微型环形线圈真的很快,绕线效果也很好。

网友:
把磁环固定,导线穿过磁环交给机械臂,机械臂一次性就把需要绕制的数长度拉够,再来到磁环始端,导线第二次穿过磁环,交给另一卡子暂时固定,机械臂再回到端卡住导线,再进行第二次循环,导线第三次穿过磁环,往复循环就绕好了。

网友(2021-09-05):
呵呵,给你一个详细的环形线圈绕线机的讲解视频:     https://www.reposal.cn/zh/blog-toroidal-coil-winding-machine-operation-video-cn